健康
FX3U输入输出全灭只剩power灯和报错灯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6-11):
FX3U有时输入输出全部一闪一闪,就跟电源接触不良一样,但是检查220和24V都正常,螺丝也拧紧的,有时候闪几次就不闪了,有时候全灭只剩power灯和报错亮,监控也监控不了,这是啥情况?大佬们求助

网友A:
拆掉24V的线,
还是这样,换一个新PLC,
正常的话,24V短路。

网友B:
换PLC的电源板,这个经常遇到

楼主:
确实换个PLC就正常了,所以应该是PLC内部电源板的24V有问题导致的吧?是短路吗?还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