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怎样用电脑来代替触摸屏?

楼主(2023-06-12):
一台1200PLC,想用带触摸屏功能的电脑替代现有的触摸屏,请问用什么软件?还是用博图自带的HMI编辑软件?需要在电脑端怎样设置才能连上?

网友A:
试试WINCC,组态王;

网友B:
组态王容易上手些
还有力控 wincc等等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好的,试一试,谢谢!

网友C:
装了西门子的博图触摸屏软件就有这个,要将程序保存在某个固定的目录,具体找个西门子的手册看看,每次开机就像触摸屏一样,比精智屏的功能还强大,去年缺屏我们用这个带替精致屏,解决了货期,还降低了很多的成本。
勇者走天下

网友D:
这个wincc advance runtime (可以直接用编译后一个文件可以直接运行) 或者直接在线仿真都可以实现

网友E:
博图自带
QQ: 2490453455

网友F:
简单的人机交互直接用PLC内置的Web Server功能做两个网页,在PC端直接用浏览器就可以做交互了,看起来还特别高大上.
不过开发门槛比较高

网友G:
你看看你装的博图软件里是不是有个WINCC Adv 挺好用的,B站有很多教程可以学一学,楼上说的那种挺高大上的,但门槛高

网友H:
图方便就直接上wincc 组态王 力控等现成的上位机软件 但是正版要单独买授权 图省钱就用vs选一门高级语言自己开发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楼主:
后来用WINCC_FLEXIBLE_2008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I(2023-07-22):
可以用C#,网上搜索一下PCHMI

网友J:
WINCC不是挺好
顺,不妄喜;逆,高三励志,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能够为上将军。

网友K:
PG/PC接口参数设定好后,可以在项目里面插入HMI或者PC_Station,画面变量建立好之后,直接仿真就行了

网友B:
水平可以自己用c之类的写
一般水平用组态软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水平可以自己用c之类的写
一般水平用组态软件

啥水平?成本和时间一点都不算吗?开发周期,维护难度能一样吗?

网友M:
用VB代替也可以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装了西门子的博图触摸屏软件就有这个,要将程序保存在某个固定的目录,具体找个西门子的手册看看,每次开机就像触摸屏一样,比精智屏的功能还强大,去年缺屏我们用这个带替精致屏,解决了货期,还降低了很多的成本。

这个工控屏价格怎么样,同尺寸比精智屏还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