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组态软件方案求救

楼主(2023-06-12):
有个项目需要上位机,打算用组态软件(计划组态王。。),主要是产品测试数据收集,与MES系统对接,MES系统下发一些配方数据给组态软件,根据生产型号组态软件再丢参数给PLC执行机构,请问这种用什么组态软件好,还有组态王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A:
组态软件都可以,一般按点数计算,
256点,512点……详细咨询厂家。

网友B:
物联网盒子也可以
提供API之类的接口数据到MES ERP等等系统
可以免费云组态 公有云平台的
有介绍文档 可以参考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没必要非要上组态软件,主要需求无非是给MES系统提供一个标准化接口,你上了组态软件也还是走那些标准协议,但是组态软件往往有各种限制,特别是执行流程异常处理这些,都是封装层级比较深的,能满足要求最好,一旦满足不了,就会非常麻烦.
相比之下,独立开发的上位机软件,只要能拿到MES系统的接口(或者提供足够友好的接口[无非是数据的增删改查和一些命令接口]),剩下的软件功能开发上,是完全自由的.
组态软件方案求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