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3U能接入MES系统嘛?从来没做过不知道,想请教下老师傅们

楼主(2023-06-12):
厂里要求做一台设备用三菱的PLC,要求要接入客户的MES
系统 没用过,不知道FX-3U的网口适配器支持吗,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

网友A:
这得先了解客户的MES系统吧
系统做得好的,直接集成了三菱的MC协议,告诉对方数据存放的地址就行,通讯程序都不用写。
好的,我研究下
zsfjn

网友B:
FX-3U扩展网口适配器价格不便宜吧?直接上FX5U
我瞅瞅价格看看

楼主:
好的我看看价格

网友C:
MES可以走MC协议 有一款在电脑上用的三菱的通讯软件,直接采集地址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大佬啊

网友D:
MES要么是数据库接口,要么就是HTTP的JSON文件接口,提供几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2170870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3#_jcp=1
相关软件和手册:
下载积分:+1(一只痴汉) 好的 谢谢啊
下载积分:+1(逐光者) 感谢分享!

网友E: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6266-page-1.html
看4L
下载积分:+1(一只痴汉) 好的 ,谢谢啦
下载积分:+1(逐光者)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以
有采集器 提供软件接口 API之类的
MES ERP等等系统过来读写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MES其实就是跟你通讯传输16位格式的数据,我都是用的串口收发就行了, 这个要跟做MES的沟通,要哪些数据,你按照格式发给他就行了
三菱FX3U能接入MES系统嘛?从来没做过不知道,想请教下老师傅们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