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00SMART和基恩士固定式扫码枪TCP通讯

楼主(2023-06-12):
请教各位大神 基恩士固定式扫码枪和200smart走TCP通讯,第一次用基恩士的扫码枪,怎么也通讯不上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还有这个基恩士扫码枪调试软件的端口号应该是设置多少

网友A:
查下手册(说明书)吧,有些扫码枪是可以通过扫描厂家提供的特定条码(二维码)来设置功能的。
QQ: 2845452345

网友B:
可以先用端口高度助手试试,通讯没问题再上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