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2):
老哥们请教一下。包装机械加入有一个牵引一个切刀。开启对标的情况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我牵引对标是使用的切刀伺服的探针,推算主轴位置再加上色标偏移位置在对牵引进行补偿的。
但是我如果需要调切刀的位置,我使用运动叠加和相位偏移都试过了。因为我牵引抓取的是切刀我探针,我切刀如果改变位置,牵引所需要的切刀探针信号就会出现变化,这样会导致我牵引又会重新对标。

可能是我哪里没弄好,所以想请教一下。多谢!
不会只能先调刀位置,在调色标的偏移位置吧。

网友A:
capture肯定是要抓取主轴位置才有意义,既然你抓了从轴位置推算主轴位置,那你就要做比例推算公式来计算,否则单存的抓取位置+偏移位肯定不准,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电子凸轮的,如果可以在主轴加编码器的话不说更简单方便吗?用编码器主轴,这样跟你的切刀就没有关联了,一般PLC也都有高速输入口,不一定非用驱动器的capture功能,高速外部中断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肯定是要抓取主轴位置才有意义,既然你抓了从轴位置推算主轴位置,那你就要做比例推算公式来计算,否则单存的抓取位置+偏移位肯定不准,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电子凸轮的,如果可以在主轴加编码器的话不说更简单方便吗?用编码器主轴,这样跟你的切刀就没有关联了,一般PLC也都有高速输入口,不一定非用驱动器的capture功能,高速外部中断应该也可以

用的是电子凸轮,差不多就是一个主虚轴后面分别关联牵引和切刀。
是这样的之前用三菱的80SSC的模块,把色标信号接到模块上,在程序中直接抓取主虚轴的当前相位,从而进行别的补偿计算。
现在用的汇川的他这个哪怕是程序中在轴配置中设置了,主虚轴的探针是色标(X5),但是随着主机速度的变化,色标抓取的主虚轴位置会发生偏移。单个这个没有参考性。
所以汇川H5U这边采取的方案是使用伺服驱动器上的探针抓取刀轴的当前相位(这个类似硬件高速中断,不会有延迟抓取位置不会有偏移),反推主虚轴相位。
现在问题是要修改切刀位置,那色标抓取的切刀位置就会有变化,从而反推的主虚轴的位置也会变化,色标就只能重新计算。
想问一下,用过汇川这个方面案例的老哥,是哪里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B:
说清楚  怎么挂的
    一般枕式包装机 根据使用的指令的区别
   位置叠加:
                 虚主轴----一比一凸轮或者一比一齿轮-----牵引输送
                            ----一比一凸轮或者一比一齿轮-----刀虚主轴-----凸轮表----刀轴

  相位偏移:
                 虚主轴----一比一凸轮或者一比一齿轮-----牵引输送
                            ----凸轮表----刀轴

网友B:
探针补偿对象:   牵引输送
                         探针抓虚主轴即可      补偿位置=抓取位置(求模)-色标位置     简单易用  精度略低
探针补偿对象:   刀轴
                         探针抓牵引输送即可    补偿位置=抓取位置(求模)-当前相位(复位完成首次 当前相位=色标位置)      稍微麻烦点 精度高

                                                          每次补偿完成更新当前相位:   当前相位 = 色标位置+补偿位置

网友B:
停机位置
             有支持停机位置  的速度指令  直接用即可
         没有  用速度指令+绝对定位打断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针补偿对象:   牵引输送
                         探针抓虚主轴即可      补偿位置=抓取位置(求模)-色标位置     简单易用  精度略低
探针补偿对象:   刀轴
                         探针抓牵引输送即可    补偿位置=抓取位置(求模)-当前相位(复位完成首次 当前相位=色标位置)      稍微麻烦点 精度高

你好,现在使用的方案就是想你上面说的。 主虚轴—— 1:1凸轮 牵引实轴
                                                                                         1:1凸轮 切刀虚轴  —— 1:1切刀实轴
探针补偿是把色标信号接到切刀实轴上面。 抓取当前探针切刀当前位置,反推算主虚轴当前位置。

想你上面有说;    补偿牵引伺服      可以抓主虚轴位置再加上色标偏移的数值进行补偿。但是我这边实际中,汇川H5U再主虚轴的配置里面设置随便一个X的点。把色标接到上面。
运行中发现低速抓取的主虚轴是一个位置,高速抓取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基本上速度变化,抓取的位置就会变化。这个问题是我这边程序的问题还是汇川PLC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之前使用三菱的80SSC就是色标直接i抓主虚轴位置。但是即使速度快抓取的位置也没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位置
             有支持停机位置  的速度指令  直接用即可
         没有  用速度指令+绝对定位打断 即可

您这里有写补偿完成后需要更新当前相位,这里的牵引补偿是运动叠加还是相位偏移?
最后更新当前相位是使用相位偏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里有写补偿完成后需要更新当前相位,这里的牵引补偿是运动叠加还是相位偏移?
最后更新当前相位是使用相位偏移?

不管运动叠加还是相位偏移  都要进行相位更新
相位偏移只是相对运动叠加 可以少挂一个虚刀主轴而已 其他是一样的

不想更新相位  选择方案一  精度略低  枕包机够用  圆压圆印刷类精度就不行了
要高精度只能选方案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使用的方案就是想你上面说的。 主虚轴—— 1:1凸轮 牵引实轴
                                                                                         1:1凸轮 切刀虚轴  —— 1:1切刀实轴
探针补偿是把色标信号接到切刀实轴上面。 抓取当前探针切刀当前位置,反推算主虚轴当前位置。

枕包机低精度方案   选择方案一补偿时  不需要设置x点探针
用中断就能完成补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枕包机低精度方案   选择方案一补偿时  不需要设置x点探针
用中断就能完成补标

你好,是我使用的有问题吗?使用中断也是有偏差。一开始都试过这个方案最后发现这样都有误差。只有伺服驱动器探针才没有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我使用的有问题吗?使用中断也是有偏差。一开始都试过这个方案最后发现这样都有误差。只有伺服驱动器探针才没有误差

方案一    肯定有偏差 速度越快偏差越大  最大误差一般在 3mm  叠加补偿 实际在2mm左右摆动     盲区要做   保证一个周期只补偿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一    肯定有偏差 速度越快偏差越大  最大误差一般在 3mm  叠加补偿 实际在2mm左右摆动     盲区要做   保证一个周期只补偿一次

主要是这个方式误差实在是太大了。汇川这个H5U的PLC是不是程序还是硬件有点问题?
我刚才尝试了一下本地脉冲轴当虚轴。 还是使用中断抓取脉冲轴的当前位置。结果还是差不多速度快了以后误差就大了。监控里面的跟随误差随速度变快加大。
之前用过FX5U也做过这类方案,中断去读取脉冲轴位置进行计算。 也没有很大的误差,而且速度还不是很快才 10包/分 1包/分  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