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共用规范吗?

楼主(2023-06-12):
我只是路过看见别的电工这样安装着,质疑一下,这样的接线方式可以吗?没有安装漏保,只有断路器,灯也可以亮。/////发错版块了,应该在综合讨论区
补充:
原先没有搬迁厂房时,数控机床就四芯电缆线,三根火线,一根地线,不需要N线。搬迁厂房后,因为没有照明,又没有换电缆,将原先拆下的电缆用上了,没有零线,安装的电工师傅就将火表出来的零线即当地又当零,机床没有再另外接入地线。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看错了吧!N和PE合并,不符合当下主流TN-S系统,这种接法在50~80年代的TN-C系统会出现,俗称保护接零,但这种系统已淘汰出局。至于为何去百度吧

楼主:
看错不至于

网友B:
这么接能用,但是肯定不安全。
假设过来的零线断了,那么机床就带电了。
而且看断路器规格,如果人触电了,也不一定会跳闸。

网友C:
此图基本正确,PE线是没有的。

网友D:
这样搞零线断了直接烧死人。还有就是不能装漏保,装漏保就跳闸。

网友E:
三相四线制,TN-C接法,多用于五金厂。精密仪器使用不多的场合。

网友F:
这个其实就是以前的家用电器很多都是保护接零 零线出问题就外壳带电 烧东西

网友G:
在TN-C供电系统中,因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共用的,所以地线(PE)是可以当零线用的。在TN-S供电系统中,因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分开的,所以地线不能当零线使用。电器照样会亮,可以用,但是一旦有断零就会有生命威胁。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楼主:
这个线路是一个老板移设备后,在新厂房,叫他自己的亲戚(也是电工)安装的电器线路,叫我过去维修设备,我看见设备如此接法,我也问了一句,这样安装的线路不是有危险吗?他说可以,所以让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H:
老板要你怎样接就怎样吧。

网友I:
机床的PE单独接N或PE,灯别接PE,出事了要查谁设计,谁接的线

楼主:
对!本来叫我过去维修机床的,看到如此接法,我也不敢维修了,找借口溜了。

网友J:
能用,但不符合新标准,当前都是要TN-S三相五线制电源

网友K:
引用楼主anjw1977于2023-06-12 20:02发表的 零地共用规范吗? :
我只是路过看见别的电工这样安装着,质疑一下,这样的接线方式可以吗?没有安装漏保,只有断路器,灯也可以亮。/////发错版块了,应该在综合讨论区

TN-C系统不是不能使用,也不是不安全,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按照规范要求做多点重复接地。

规范规定,在线路的起点、负荷较大的位置、线路的分支点和线路的终点,N线都必须做重复接地。

网友L:
同意!老兔子!

网友M:
自己打一条地线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attachment=282046]

电表出来就四根线,再分出10多个DZ47的断路器,每个DZ47接一台数控机床,零线就接配电柜的N接线排,再四线制到数控机床,从配电箱N接线排过来的接到数控机床的PE端,(再从数控机床的断路器下面接出一根火线,PE处接出一根作节能灯的零线)数控机床安装在三楼,没看见有地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PE处接出的线作节能灯零线,万一火表出来的N断线,那10多台机床外壳都带电了。

网友N:
不规范的接线。不好弄,不安全。还是走为妙。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表出来就四根线,再分出10多个DZ47的断路器,每个DZ47接一台数控机床,零线就接配电柜的N接线排,再四线制到数控机床,从配电箱N接线排过来的接到数控机床的PE端,(再从数控机床的断路器下面接出一根火线,PE处接出一根作节能灯的零线)数控机床安装在三楼,没看见有地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PE处接出的线作节能灯零线,万一火表出来的N断线,那10多台机床外壳都带电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TN-C(三相四线制)是主流系统,只要按照规范施工使用,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零线做重复接地就是解决断零和保证安全的有效措施。

就算你现在的TN-S(三相五线制)系统,发生断零故障时比TN-C系统还要危险,起码TN-C系统还有重复接地保护,除非你没有按规范做重复接地。

网友O:
安全是个大问题。

网友P:
现在机床大部分接PE,
永远年轻
流年乱浮生

网友Q:
现在的新标识三相五线制,不能在零地共用了,必须是单独零线地线了

网友O:
工厂主要用 TN-S ,自己有独立变压器。

网友R:
不是表出来4根线,表出来3根线(三相),表零线只是接个采样点(零排接进去,并不是出线)。说的是N零排,也不排除是PEN零地排。可以参考TN-C-S系统理解,PEN线经过母排连接,如果PEN线没有开关未必有问题。关于安全性那是TN-C TN-S TN-C-S供电系统的优缺点,不代表TN-C-S这么做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