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定位

楼主(2023-06-13):
1200做定位控制 自己不知道电机每圈走的距离和设备的减速比 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数据怎么做才能获得 轴组态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先随便设置一1000脉冲1MM,画刻度,然后走10000个脉冲走,完了拿尺子量看看实际走了多少,按比例算回去。

网友B:
以前做设备的时候懒得算也是用尺子量

网友C:
你这只能皮尺出马了

网友D:
读取实际脉冲数,然后行走多段距离,测量行走的实际距离值,记录每次脉冲值,根据脉冲值得变化值以及距离的变化值计算每mm多少脉冲或者每个脉冲是多少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