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转盘怎么在什么时机转的

楼主(2023-06-13):
如题,多工位,六个。我在想,程序怎么控制转的。
目前,我的想法是,
开机启动默认转一圈。
1.上料完成,其他工位为空
2.上料完成,装配2完成,其他为空
3.上料完成,装配2完成,装配3完成,其他为空
4.上料完成,装配2完成,装配3完成,装配4完成,其他为空
5.上料完成,装配2完成,装配3完成,装配4完成,装配5完成,其他为空
6.上料完成,装配2完成,装配3完成,装配4完成,装配5完成,装配6完成
这六组,都会触发转一圈
请教大佬。是不是这样,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专心搞钱

网友A:
6工位,8工位都是一样的,判断每个工位加工完成信号,所有工位加工完成就转动一次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有料 转一次动作完成就有完成信号 如果没有料 那就直接工位完成信号 这样每个工位完成信号都有可以转动了。

网友C:
移位指令就好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移位指令就好办了
移位指令还可以处理按下停止键,等转盘上的物料做完成后停机

网友D: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E:
停机时,是逐渐减少的,和开机相反 。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