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谁知道这是什么的转换器吗

楼主(2023-06-13):
谁知道这是什么的转换器吗
网上查不到

网友A:
这个看样子像是1 AO转4 DO的功能块吧,之前接触alerton这个牌子里有这个
国外的品牌不好查
4DO扩展模块:可以把DDC的一个AO信号扩展成4通道数字输出模块,模拟量数值能通过扩展模块解码生成外部数字状态,数字开关量是4路继电器常开输出。
将1个模拟信号转换成4个开关量继电器输出信号。
模拟量输入信号为可设定的电压型0~10VDC或者4~20mA。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B:
1 1个中文都没有,
2 4DO,下口几个线,
3 型号MB004
这就是标准的Modbus RTU输出DO的控制模块啊,而且干肯定,就是个国产的,
国产货的特点,1个中文都没有,全是洋文,标准的假洋鬼子,
人家玩的就是赌你不识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