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测试电源自动连接有没什么方案?

楼主(2023-06-13):
现有一个卫浴项目,马桶测试工位,马桶放在工装板上,流水线进入测试工位,工装板上电源与工位自动对接自动测试,有没什么好 的电源对接方案,导电轨,滑触线?但是测试有水,怕有风险,有没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一般测试的时候会停在特定位置的吧,在测试工位再通电不就简单了,固定位置办法很多
如果要求运行期间也带电就麻烦了,听说过工装板上带电池的玩法,否则其他玩法太麻烦,风险太高了,唯一好一点的可能是悬空的导电轨,也很麻烦啊~

网友B:
隔离变压器 导电轨分两根 间距尽量大
测试电源自动连接有没什么方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