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gshi

楼主(2023-06-13):
最近做一个抽风机抽风做压力实验遇见的问题,变频器型号是:FR-D740-036SC-EC,通风机带一个风轮,惯性大,减速运行,和变频器停止都会造成变频器故障,同样的变频器,同样的风机,原先老外做的可以实现让风机快速降速,快速停止,也没有用到制动,没有制动电阻,单一调加减速时间没用,假设50HZ启动起来,降到49.5hz可以正常降速,降得少没事,一下子降到45HZ就报故障,因为风机速度降不下来,但是老外不知道怎么调的参数,可以让风机快速降速和停止,

下边的图片是接的线,就一个端子启动,和故障输出,哪个大佬可以提示提示,

网友A:
按照常理来说 控制风机想快速停车要不加制动电阻,要不直流母线,要不变频器功率加大

网友B:
加制动电阻,or 加大减速时间。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三相380的变频器就需要加制动电阻,两项220V的就不用加制动电阻可以直接降下来,三相380的变频器还需要设置相应的变频器参数才可以!我还没搞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楼主tangshi于2023-06-13 15:34发表的 三菱D700变频器控制风机问题 :
最近做一个抽风机抽风做压力实验遇见的问题,变频器型号是:FR-D740-036SC-EC,通风机带一个风轮,惯性大,减速运行,和变频器停止都会造成变频器故障,同样的变频器,同样的风机,原先老外做的可以实现让风机快速降速,快速停止,也没有用到制动,没有制动电阻,单一调加减速时间没用,假设50HZ启动起来,降到49.5hz可以正常降速,降得少没事,一下子降到45HZ就报故障,因为风机速度降不下来,但是老外不知道怎么调的参数,可以让风机快速降速和停止,

下边的图片是接的线,就一个端子启动,和故障输出,哪个大佬可以提示提示,

用软件读出老外设置的变频器参数,传到你用的变频器中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引用楼主tangshi于2023-06-13 15:34发表的 三菱D700变频器控制风机问题 :
最近做一个抽风机抽风做压力实验遇见的问题,变频器型号是:FR-D740-036SC-EC,通风机带一个风轮,惯性大,减速运行,和变频器停止都会造成变频器故障,同样的变频器,同样的风机,原先老外做的可以实现让风机快速降速,快速停止,也没有用到制动,没有制动电阻,单一调加减速时间没用,假设50HZ启动起来,降到49.5hz可以正常降速,降得少没事,一下子降到45HZ就报故障,因为风机速度降不下来,但是老外不知道怎么调的参数,可以让风机快速降速和停止,

下边的图片是接的线,就一个端子启动,和故障输出,哪个大佬可以提示提示,

设置自由停机试试,即P250=0.

网友F:
设置一下P10直流制动动作频率   p11直流制动动作时间   p12直流制动动作电压。就可以使风机快速停止
tangshi

楼主:
就是准备这样做的,专门买了一个通讯线还没到货,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读出老外设置的变频器参数,传到你用的变频器中
tangshi

楼主:
我们现场有个一模一样的,人家老外就没有用制动电阻,就能实现,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三相380的变频器就需要加制动电阻,两项220V的就不用加制动电阻可以直接降下来,三相380的变频器还需要设置相应的变频器参数才可以!我还没搞清楚是为什么!
tangshi

楼主:
试过了不行,老外的这两个参数也是默认的
引用 网友F:
设置一下P10直流制动动作频率   p11直流制动动作时间   p12直流制动动作电压。就可以使风机快速停止

网友G:
另制动电阻,调整减速时间,减速时间调小。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