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码垛方案求教

楼主(2023-06-14):
有个项目码垛3层货物,回字型,如图,箱子规格根据产品型号长宽高差6CM范围以内,4轴机器人码垛,生产不同型号切换时候因为箱子不一样,有什么好方案切换机器人码垛位置,根据不同产品型号示教?

网友A:
主要是生成座标参数(X/Y/Z/角度),其它就是机器人执行。
QQ: 2845452345

网友B:
直接换机器人。一个机器人一套程序。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网友C:
没什么好的方案,不同箱体的摆放方式建立相应的坐标,换型号再调用。

网友D:
如果是用PLC编程,就用FB块做,先做一个三维阵列的算法功能块,比如行、列、层、间距等参数一一设置好,FB块自动算出每个码垛位置座标参数,就可以自动执行了。
如果是用示教的方式也可以做伺服控制FB块,用数组来保存示教数据。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