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4):
如题。

网友A:
这么多轴了,用QD77MS16。

网友B:
FX5U 脉冲轴4+8,cclink IEB支持16轴

网友C:
两个5u就行了 带一个8轴的模块
这样程序得两边写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高速脉冲带轴要看国产PLC    单个PLC 24轴都有
甲方要求没办法,伺服驱动器公司也不用总线。。。。

网友E:
整个Q系列加QD77MS16模块呗

网友F:
一定要三菱脉冲的话,QD70P8

网友G:
我是直接用网口的MR-JET伺服,比较便宜才2300左右,用cclink IEB,现场正在调试中 ,2个脉冲轴,12个总线伺服轴
2300包括驱动器和电机吗

网友H:
其实可以在加一块FX5-20PG-P,虽然有点贵,但是也是脉冲轴,不算在那12个轴里面

网友I:
2个 QD70P8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是直接用网口的MR-JET伺服,比较便宜才2300左右,用cclink IEB,现场正在调试中 ,2个脉冲轴,12个总线伺服轴

肯定啊,你问你的三菱供应商

网友J:
直接总线PLC,起步都是16轴。

网友K:
你硬要用脉冲的话就两个FX5U的CPU,或者一个Q加定位模块。

网友L:
可以用台达的AS228,直接12个脉冲轴,你在外挂一个can口的轴就行了,或者在加一个小的像sa系列的plc走plclink也行

网友M:
既然是脉冲轴,总线肯定不行的。 串脉冲模块吧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N:
选基恩士。哈哈哈
甲方指定三菱的

网友O:
FX5U CCLINK IE BESA总线可以驱动16个三菱JE-C的驱动器,价格非常美丽
伺服驱动器已选定不是三菱的,只能走脉冲接线,感谢回复。

网友P:
QD70P8了解下

网友Q:
用一个国产仿三菱控16轴,任意步进伺服脉冲方向。

网友R(2023-08-14):
方案已经确认,谢谢大家不用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