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4):
如图,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但我没想明白如何实现的。
假定当前发生了一个报警A,蜂鸣器闪烁5秒后停止。
此时,红灯亮着,又产生了新的报警B,我想要蜂鸣器再次响起。
专心搞钱

网友A:
不知是何原因,没看到图片.

网友B:
方法有好几种

网友C:
用每个报警上升沿,S置位蜂鸣器和报警显示,蜂鸣器每次为1时计时5秒自复位

网友D:
一次有报警上升沿自锁计时,计时中不响应任何报警,到5S后,再有新报警触发,上升沿继续响5S

网友E:
解决思路如下:
if wrong_trigger and not wrong_trigger_lastsignal  then
  Wrong_Flag:= true;
  wrong_warnning:=true;
else
   wrong_warnning:=false;
end_if;

wrong_trigger_lastsignal:=wrong_trigger;

然后用wrong_warnning触发报警蜂鸣器信号。只要wrong_trigger信号不是一直持续,那么接通一次就会报警一次,其余逻辑随便增减。编程就是搭积木,我只是代码的搬运工,我不产生代码。出BUG我不承认,毕竟不是我写的

网友F:
各报警点上升沿置位,延时5s复位

网友G:
提供的思路如下:
1.假如有128个报警,把128个报警都存到8个word变量
2.循环比较,分别把8个word变量与上一次的值作比较,如果有1个word变量与上一次不同,就置位蜂鸣器,就响起来
3.蜂鸣器每次接受新的报警,会响起来,如果按消音,就不响了,再来新的报警,继续响起来
梦想就是即使遥远,即使荒唐,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

网友H:
这是简单的

网友I:
集中报警都是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