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通讯断开后,数据消除不了

楼主(2023-06-14):
通讯断开后,硬线停止都会不起作用,通讯断开前的数据一直保持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个通讯异常处理的程序

网友B:
发送报文后,还没有接收到返回即报错。

网友C:
断开后可以给他加个 复位寄存器指令

网友D:
就通讯错误标志来复位清除数据,就是当通讯错误时,相应的标志位会接通,然后复位清除数据。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