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uCPU故障代码4101

楼主(2023-06-15):
请教各位大神 报故障4101是什么原因

网友A:
W6D9Z3是什么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6D9Z3是什么组合?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1了,
目测是超16位整数范围了。
试试DMOV吧。
QQ: 284545234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6D9Z3是什么组合?
你可以理解成W6D9 Z3
W6D9
W6DA
W6DB
W6DC
W6DD
W6DE
W6DF
W6E0
W是连接寄存器,通过Z去变址

网友C:
找问题,你最好是把Z3的当前值查看出来,然后把W6D9前后多少位(根据Z3的数值)去查找,看看是不是谁超过16位数据了

网友D:
问题肯定不是这里

网友E:
W6D9+Z3 看下Z3的值是多少,可能是地址范围超了吧。
=

网友F:
超出W地址范围了

网友G:
Z3是否超范围(W****是16进制)

网友H:
如图可供参考

楼主:
是计算错误 把后面所有模块全换了就好了 不知道是那个模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