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这个程序如何处理扫描周期?

楼主(2023-06-15):
各位师傅,我这个程序如何处理扫描周期?程序可以反转,但是反转后 电机就不停下来了 我想让反转停下来

网友A:
插个眼,回去试试

网友B:
你的M2一直处于得电状态
zsh340

网友C:
怎么会写出这种不稳定的程序出来?多看看手册吧。。。。。应该是新手吧?

网友D:
互锁,延时

网友E:
你这写的啥啊,分享给你看,这个用编码器读电机位置的,插入手动反转的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这写的啥啊,分享给你看,这个用编码器读电机位置的,插入手动反转的动作
工作360度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