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5):
     WIN10系统,之前从PLC上传保存在电脑中,在一次瞎JB乱搞中,把电脑系统搞坏了开不鸟机,于是重装系统,然后系统数据还原,在然后安装之前的S7 V5.6,打开保存的PLC程序,程序能扫描到,就是打不开,看不到组态和程序块,(见下图1)怀疑软件没安好,又重装了下,在把硬件更新了下,还是不能打开,能打别人的程序,重装系统还原的数据全打不开,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好多程序都打不开了!有大哥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图1

网友A:
系统数据还原?
原系统加密了硬盘?
没加密且已经保存的程序文件与是否重装系统没关系吧。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数据还原?
原系统加密了硬盘?
没加密且已经保存的程序文件与是否重装系统没关系吧。

没加密硬盘,都是WIN10系统 怎么就打开看到不程序 ,还是和系统有关?数据还原的200PLC程序能打开看到!
zhaoaron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我能打开你的程序。如果你电脑内存大于等于16G,建议用虚拟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98224996/?vd_source=d3b9c93a5a30256a7aa675efcca42a55
建议虚拟机安装博图(如果电脑内存大于16G建议虚拟机安装,小于16G就不要用虚拟机安装博图了。)
虚拟机软件:VMware16  官方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_vEkIqTKG_zXpEpJSjEZA?pwd=kkw9 提取码: kkw9
                     密钥ZF3R0-FHED2-M80TY-8QYGC-NPKYF
系统需要纯净版:https://www.imsdn.cn
系统激活软件(激活的时候需要关闭各种安全软件): https://pan.baidu.com/s/1G8f-VFjGSdU9BPA5-D3Iog?pwd=yknw 提取码: yknw

西门子软件合集: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7009.html
博图激活软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VgCdjDsMc0EjisIWhQbWQ?pwd=5ctt 提取码: 5ctt
  • 下载积分:+1(robot64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忍缘善) 热心助人!
  • ......

网友C:
    我打不开你的程序,我觉得是你程序损坏或者缺少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系统问题我能打开你的程序。如果你电脑内存大于等于16G,建议用虚拟机

    大哥用的也是S7 V5.6 SP2吗?我怀疑是我之前的软件和现在用的不是一个版本?但是我用V5.7的也打不开,我现在用的是Step7.v5.6.SP2

网友A:
    你所讲的系统数据还原是什么?怎样操作的?正常没加密硬盘的,重装系统是不需要额外操作的,只要安装相应的软件即可打开相应的文件的,个人觉得应该是所谓的系统数据还原时损坏或丢失文件,至于200PLC为何能打开,可能是200PLC是单文件格式,300是多文件格式。

引用 楼主:

    没加密硬盘,都是WIN10系统 怎么就打开看到不程序 ,还是和系统有关?数据还原的200PLC程序能打开看到!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讲的系统数据还原是什么?怎样操作的?正常没加密硬盘的,重装系统是不需要额外操作的,只要安装相应的软件即可打开相应的文件的,个人觉得应该是所谓的系统数据还原时损坏或丢失文件,至于200PLC为何能打开,可能是200PLC是单文件格式,300是多文件格式。

    是用的之前备份的数据还原了下,500G的一个移动硬盘
    zhaoaron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昨天打错程序了。今天又试了下,确实程序缺文件,打不开,
    以后建议用归档和恢复备份程序,http://www.gongkongbiji.com/archives/1114
  • 下载积分:+1(robot645) 感谢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