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6):
  接到一个四工位转台的案子,硬件用的西门子1200  1215C  转台用的分割器 台湾野人厂家,   传感器用了两个 ,一个是转台凸轮 上的检测传感器,外加一个检测工作台第一工装的一个传感器    。四个工装上分别装了四个在位检测传感器。

控制工艺是 :
1工位上料,机器人上料完成后 ,1工位光电检测到信号后,机器人发出 一工位夹紧气缸夹紧,机器人离开干涉区后,工位一完成信号 ON

2工位  按下双手启动按钮,人工打螺丝4个,打完以后, 等到3 4 工位 完成信号,1工位上料完成信号,此时转台转一圈 工件到三工位
3工位,马头枪 开始打3个螺丝,打完后,发出3工位完成信号,等待其他工位 完成信号以后, 在按下双手启动按钮,转盘到4工位
4工位  下料, 转盘移动到四工位,检测有料后,搬运模组进行下料。下料完成后,再双手启动 开始下一个循环

现在碰到三个问题:
1.  开机第一次 复位设备动作以后,我把3 4 工位赋值 工位完成信号,转到自动模式,上料以后 ,转盘一转盘 我就把工位完成信号复位掉,这 就造成 我只能转到一次,这个信号该如何取?
2. 每次转盘一直在转动, 上料位置,机器人需要判断这是第几个工装夹紧,这样才能控制对应的夹紧气缸进行夹紧
3. 下料工位, 每次下料的时候   我也是需要判断 当前是第几个工装,用来松开对应的工装夹紧气缸,,

我用的ROL 移位指令   MB10,  第一次转盘回到原位后,M10.0=ON, 当前为第一个工装,转盘一转动, 移位一次, M10.0-OFF    M10.1=ON, 现在工装在  转台的工位二位置,在转盘转一圈,移位一次,M10.1=OFF   M10.2=ON,  此时是3 工位,转盘再转一圈 ,此时移位一次 到四工位   M10.3=ON,M10.2=OFF, 此时在把 MB10赋值=1, 从新开始循环

现在就卡在上面三个问题上了   第一  开机复位以后,3  4 工位取什么信号合适,在进行转盘 移动       第二   上料位的工装判断,,,第三  下料位的工装判断,

网友A:
第一,三四工位的信号,最好具有断电保持的功能,这样开机复位后,就知道三四工位是什么状态,完成没完成,还有你ROL用的寄存器最好也要具有保持功能,这样才知道当前是什么工位,你开机复位机构气缸动作就行了,这些内部的标志位不用去复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