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works2 编程如何将自己编写的块隐藏?

楼主(2023-06-16):
各位大神,如题

网友A:
你说的隐藏是加密嘛/?还是单独的在主程序中隐藏,如果是加密那么就直接在功能块右键有个口令,设置一下密码,别人就访问不到你的功能块的具体内容了

网友B:
做的块文件,结构体里有个用户库,可以设密码,没有密码,程序只能调用,不能读取

网友C(2025-01-06):
设密码不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