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6):
用的三菱5u,6个jet-g伺服,走的cclink ie basic;也就是两对XYZ,目前出险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右边XYZ轴一切正常,左侧XYZ三个轴,在去高度检测位的时候,XY两轴丢脉冲。
这个高度检测位置,我有个大概,然后相机会补偿一点给我,我计算过后,让伺服过去。
伺服运动速度越快,越不会丢,伺服速度一慢下来,就丢了,越慢丢的越多。
还有一个情况,在丢脉冲监视的时候,我改了无关紧要的程序,在线写入,写了两次,结果XY两个伺服又走到位了。
手动点动没问题,一自动跑就歇菜了,速度快没事,速度一慢,就丢。然后跑其他拍照位,待机位,都正常。
独独在高度检测位置上丢;找不到问题所在,求助各位大哥;帮助解决红包奉上。
问了三菱客服,让调一下PA09自动调谐响应性试试,目前默认值16。我还没调。目前加减速时间是1000。

楼主:
电子齿轮比,分子是34661592,分母是8084;我是偷懒的,让伺服脉冲数刚好是实际距离毫米单位的100倍。

网友A:
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动调谐响应性,总线的伺服哪有什么丢脉冲。

网友B:
就问你联轴器拧紧没有,总线不是给多少跑多少,都没脉冲。。。

网友C:
电子齿轮比为小数,有累积误差,能稳定才出轨呢。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动调谐响应性,总线的伺服哪有什么丢脉冲。

值调多大合适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问你联轴器拧紧没有,总线不是给多少跑多少,都没脉冲。。。

联轴器拧紧了,它在跑别的位置正常的,我一个流程是先拍照位,然后得到相机位置补偿值,再去高度检测位,好了再去吹气吸尘位。就是一块板子,上面有35个孔,对每个孔拍照检测除尘这样一个流程。独独在高度检测中间这个环节会丢脉冲。

网友D:
通信,没有丢脉冲一说。

网友E:
检查一下编码器线有没有虚接的情况

楼主:
编码器线是插拔式地

网友F:
上次听人说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G:
伺服有没有 一键整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伺服有没有 一键整定过
回答老哥,没有。几个参数写进去,就开始嘎嘎跑了,三菱客服也这么问我的

网友H:
左右两个伺服换一下试试。看看是伺服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I(2023-07-21):
先自查,和驱动器关系不大,看看你的程序,是否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