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E报警54.1

楼主(2023-06-17):
三菱伺服报警54.1,
开机电机就嗡嗡响且不转过一会就出现报警,
检查所有线缆未发现问题,
把伺服恢复出厂设置后,设备正常,
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问题,
有高手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调下刚性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

网友C:
使用三菱的一键调节功能

楼主:
一键调整还不会,
调刚性是pa09吗,那个之后试试
现在恢复出厂,再把运动速度降了降使用者,暂时没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