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4定位模块如何保持断电后的当前值

楼主(2023-06-17):
QD70P4定位模块如何保持断电后的当前值

网友A:
建议更换总线伺服,使用总线定位模块,伺服驱动器安装电池,使用绝对值

网友B:
开电延时2S后一直赋值当前值到PLC断电保持区,上电上升沿触发降降电保持区的改值到当前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现在把断电前的位置记忆在锁存D区,然后上电回原点,到达原点信号延时几秒重新定位记忆的值,暂时试了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