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里梯形图编辑区看不到输出线圈怎么办?

楼主(2023-06-17):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里,在梯形图编辑区右边折叠,看不到输出线圈,怎么办?
cnydb

网友A:
可以缩小全部显示,可以把下面的滚动条拉到右边。

网友B:
设置里可以设置多行显示的
陶瓷电气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里梯形图编辑区看不到输出线圈怎么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