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18):
松下指令IX IXWR 什么意思 比如F0MV DT102 IX
F0MV IXWR21 WR20  WR20是指R200-R20F

网友A:
索引寄存器

网友B:
松下的软件有一个毛病。只能在线查双线圈。你的程序下载进去。如果有双线圈,如计时器,它就会报警有双线圈。有报警代码。但是你此时不知道双线圈的类型和位置。要在线,项目检查。能查到双线圈的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