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板读的问题

楼主(2023-06-18):
求助各位前辈,485BD板和MODBUS 转4AI4AO模拟量模块走485通信,现在可以写入,但是读取不到数据,直接搞蒙了。请多多指导,谢谢
必须赞

网友A:
第一个 M8013用上升脉冲 第二m8013用下降脉冲 d110~d117 换成d100~d107
感谢,感谢

网友B:
1,用两个定时器,10ms或者1ms循环
2,没有复位接收完成M8123,
M8123
-------||----------------------处理接收到数据
|---------------RST M8123
参考我的主题: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55741.html
更改了一些程序,对应说明书还要修改一下。
[attachments=282073]
真诚感谢!

楼主:
已解决,通讯格式错了
必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