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1):
如题,求助各位大师,我使用汇川的WinderTension_CTorque功能块,有几个问题
1放卷卷径变化很快
2当前张力波动有正负2N
3牵引速度恒定,但收放卷速度有0-2rpm的波动
4卷料有皱纹

以上是设定张力200N,当前张力和放卷转矩的波型图(蓝色当前张力,红色功能块输出放卷轴力矩,当前张力起初波动是我做了绷紧程序)
目前不知道是设备机构问题还是控制参数问题,还望大师帮忙分析赐教,感谢!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1、你说的卷径变化很快是自己计算的还是测量的还是本身卷径变化快?这种收放卷一般是速比法、累积法、送料计算等
2、张力有波动正常,主要是看你张力和放卷方式,一种是磁粉离合器还有一种是主动放卷,主动放卷一把用于对张力控制非常严格的场合,比如薄膜
3、张力矫正问题,张力计有台式和法兰式,这种需要校准。如果是张力自己电机,这个就有一定的扰动,这个和负载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4、牵引恒速,收放卷是根据张力或者某传感器确定的,有波动也是正常的
5、收卷一般是张力大的材料是不需要展平机构的,如果是超博的需要展平机构,,如果是可以相对运动或轻度摩擦,以选择相对便宜的导槽式展平机构。薄膜展平机构就太贵了,一般小单位承受不起,客户也不愿意采购
真诚感谢!

网友B:
张力波动2N很小了,我自己做的程序能控制到1N,控制浮辊一动不动,停实际也有5N左右的波动。材料起皱水平引起的多,张力波动这么小不能能引起的
热心助人!

网友C(2023-11-14):
2N非常OK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