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关于三菱rs495通讯的

楼主(2023-06-21):
就是如图所 rs485通讯的时候 D100 放站号 d101 放读写码 d102 放控制地址高位 d103 放控制地址低位 D104 D105 控制命令码 这是 写入的时候 那如果是读取参数的时候 D104 D105 里面该放什么啊

楼主:
卧槽 看说明 明白了 D104 D105 里面存的是读取的的寄存器的个数

网友A:
不,你不明白,你从始至终都没说到底用的啥通讯协议

网友B:
看报文当然是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