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MT8072ie触摸屏modbus rtu的宏定义方法

楼主(2023-06-21):
我用威纶通触摸屏MT8072ie进行modbus rtu获取温度,红外测温仪的接口是modbus rtu RS232的接口,参数是19200 8 N 1,设备地址是 0x15,获取温度的寄存器地址是0x0006,完整的指令是:
address function start address data length CRC
0x15 0x03 0x00 0x06 0x00 0x02 0x27 0x1
数据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在触摸屏上怎么进行宏定义编写呢?
描述:红外测温仪的modbus指令集
Apare Series Modbus Rtu Instruction Set_20230621150024.pdf

网友A:
直接RTU通讯即可,不需要写宏指令了

楼主:
关键是没办法读到数据

网友B:
modscan之类的软件先连接看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