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1):
S7-1500通过CM 1542-5作为DP从站连接到S7-300DP主站
要将S7-1500自动化系统作为PROFIBUS DP从站接入到S7-300DP主站系统中,必须使用CM 1542-5或CM 1542-5并设置PROFIBUS 相关参数,才能实现S7-1500与S7-300自动化系统的数据交换。
硬件:
1.CPU 1513-1 PN,V2.6
2.CM 1542-5(DP通讯模块)
3.S7-300 CPU(6ES7 315-2EH14-0AB0)
软件:
STEP 7 V15 SP1(TIA Portal )
本文通过一个示例,说明如何在STEP 7 V15 SP1(TIA Portal )中组态CM 1542-5为DP从站,并在STEP 7 V15 SP1(TIA Portal )中由S7-300 CPU(作为DP主站,模拟第三方自动化系统)访问该DP从站的情况。
附件: S7-1500通过CM 1542-5作为DP从站连接到S7-300DP主站的方法.doc (433 K) 下载次数:142
附件: CM1542-5_V20.zip (2 K) 下载次数:132

网友A:
PLC可以都用以太网口通讯的,打开GET/PUT功能,然后在PLC编程;
如果不方便编程的话可以用智能网关IGT-DSER配置如下,这个还可以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带字节顺序调整功能。

配置文件软件及相关案例: PLC之间通讯案例.zip (3183 K) 下载次数: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