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3-06-22):
400千瓦电机选配多大电缆和开关

网友A:
要是交流400V等级的,可以用两根铜芯185电缆并联或者单根240的,开关选择1000~~1250A的框架断路器.

网友B:
第一就是要考虑距离。特别是你大电机。

网友C:
距离,启动方式
你要确定好再定电线和开关

网友D:
400KW的电动机,电压是6KV,还是380V,最好查明电机铭牌,再根据铭牌额定电流来选供电电缆。

网友E:
真正的大神,只有天上才有啊。

网友F:
不是大神,是度娘给的答案。是电压380伏功率400千瓦,需要配置1000安的空气开关,3✘185平方毫米的铜电缆或者2✘240平方毫米铜电缆。380伏400KW的电路中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额定电流有650A左右,再考虑到用电设备启动时的瞬时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1.5倍左右,即是975安。所以应该配1000A的空气开关,3✘185平方毫米的铜电缆或者2✘240平方毫米铜电缆。

网友G:
一般都是高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