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codesys问题

楼主(2023-06-22):
各位大神,codesys有好用的库么,在哪里下载?

网友A:
基本的库都有,如果要个性化点的也可以自已编写库。
相信自我!

网友B:
codesys ,不会用

网友C:
Codesys下载官方授权的软件,里面就自己会带有标配的各种类型的库,版本越高支持的库指令越多,再就是下载一些PLC厂家买的Codesys的版权,里面一般都会加自己公司独有的各类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