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配置了智能功能模块,但是下载的时候没有,是空的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3-06-23):
程序里配置了智能功能模块,但是下载的时候没有,是空的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有配置了的

网友A:
参数,智能模块全选后下载进去,完了断电再读看看。
智能模块连选择都没有,是空的,没法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参数,智能模块全选后下载进去,完了断电再读看看。
先下载参数,完了断电重启,参数生效了才有智能模块。

网友B:
估计是智能模块参数没下载,然后还需要重启才可以
程序里配置了智能功能模块,但是下载的时候没有,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