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 与MCGS的屏的参数要怎么设定,求解

楼主(2023-06-23):
图中是我设置,请问有哪里不对的呀,我配的是485BD的通信模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点开你但凡点下昆仑通态右边的帮助按钮,就不会又疑问了。昆仑通态的帮助菜单做得很不错的。,点开FX系列,然后有个帮助。
改成无顺讯通信,也还是连不上,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B:
你驱动选错了 不是编程口驱动 还有一个驱动 就叫三菱FX系列串口
正解!多谢!

网友C:
编程口的不需要设定plc参数这个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