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安川伺服通讯线问题

楼主(2023-06-23):
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安川伺服通讯线与普通网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讯网线也是有要求的,至少5类的。
plc

网友B:
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下,5类可不够,需要双屏蔽网线,不过可以是4芯的双屏蔽电缆。

网友C:
你说的伺服通讯线是和电脑通讯,修改伺服参数得,还是说伺服和PLC或者伺服之前走总线通讯?

网友D:
伺服通讯线我用的是MiniUSB的,总线控制线和普通网线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