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2N-2DA的缓存存储器问题

楼主(2023-06-24):
文中写明b0,b1由1--0的时候转换才启动,b0对应的应该是h0呀,怎么会是h1。b1为什么是H2。还有文中的H4指代哪一个,望求教!多谢

网友A:
H4 = b100,D/A低8位元數據保持。

网友B:
基础不窂,b0指最后一位,
数字转成2进制或16进制看看
H1代表16进制的1也就是最后一位为1
为1才开始转换,按你的理触H0永远不为1才不会开始转换

网友C:
先1后0,即由1变为0
16进制H1代表转成2进制 B0位为1
16进制H2代表转成2进制 B1位为1
16进制H4代表转成2进制 B2位为1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