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烘干线入口检测

楼主(2023-06-24):
我厂微波烘干线入料口要检测料的有无,由于微波干扰,常用光电传感器都不能正常工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在进口处提前检测吧

网友B:
微波干扰范围有多大?接近开关配合支架行吗

网友C:
安装位置在如空600mm左右也不行吗?

网友D:
红外线对射

网友E:
本人有做微波烘干线,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微波2米处就开始检测了,并且精准计算在微波正下方开始加热.
下载积分:+1(li8110) 超声波,雷达传感器会被 ..

网友F:
想知道“雷达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会不会被微波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