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弹窗,无法关闭

楼主(2023-06-25):
GT 弹窗,无法关闭,将D11设定为窗口,但窗口无关闭按钮,求关闭弹窗的方法,谢谢

网友A:
D11清零或赋值条件断开才能关闭

网友B:
弹窗触发那个好像没有关闭按钮,使用按钮触发可以,有关闭按钮,你可以在画面上做一个关闭按钮,按钮动作设置值将D11赋值成0,达到关闭窗口画面的目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GT 弹窗,无法关闭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