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大神为什么报红?D8340???

楼主(2023-06-25):
三轴用的不同的特殊寄存器,没有重复的,编辑时报红????

网友A:
看下监视有报错提示

网友B:
看一下报警内容 ,提示是是什么。

网友C:
真是奇怪了,我自已试编了,PLC型号从FX-1S 到FX-3U 改了个遍,也没有楼主所说的变红报错啊?
因为我前面SET M200 有重复置位的情况。全局编译时就会报红,提示双线圈。我也奇怪置负位不是不存在双线圈的嘛 ???
相信自我!

网友C:
就是模拟也没有错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搞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我唯一能找到的原因是软件的设置问题,菜单栏-视图-颜色及字体-光标改写模式-把颜色改下就行了。
原因是地址位数不对。
相信自我!

网友C:
改完颜色后就是这个报红的效果了
下载积分:+1(qing222lian) 真是好人!
相信自我!
求助:大神为什么报红?D8340???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