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6):
CX-Programmer编程选择CP2E时无法开启仿真选择其他型号可以仿真

网友A:
兄弟你是认真的?

楼主: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愿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B:
你这那是防真啊?是在线连接

楼主:
随便选了一个CP1L就可以进行仿真

网友C:
实际试验,仿真支持CP2E-N
有图有真相

楼主:
是我版本不对吗,还是说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D:
到底是要联机下载程序 还是要仿真?
先搞清楚了再说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您们这么认真干什么?这明显是逗人玩的。
QQ: 2845452345

楼主:
神经病啊,在这儿逗人玩

楼主:
就是新建工程选择CP2E时,点仿真以后显示无法连接到PLC。
新建工程选择其他型号时,可以进行仿真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实验了一下 很正常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