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6):
视频里的,黑色是产品,下面有个透明的料带在移动,那个旋转的圆盘带了3个吸嘴上料机构。请问下那个圆盘上料怎么实现又快又准的,视频是慢放过的。是类似飞剪功能还是说‘调节两者的速度就行了’。

楼主:
终于传上来了,视频在这里 麻烦看下
附件: 18a60cbeecd1aeda3c90889e1243f363.rar (1297 K) 下载次数:138

楼主:
有没有懂行的大哥分析下

网友A:
最基础的是靠机械传动实现,在此基础上电子齿轮也可以,包装机上常用的结构,B站上解析的视频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的是靠机械传动实现,在此基础上电子齿轮也可以,包装机上常用的结构,B站上解析的视频一大堆

这种机构叫什么,我去搜搜

网友B:
机械凸轮和电子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凸轮和电子凸轮

好的 了解

网友C:
这不是我准备做的吗?简单的一逼,毛线凸轮,就是个脉冲分区……,只要有发脉冲的任何PLC都可以做

网友C:
大概就是这样
附件: 三菱威纶通圆盘旋转上料模拟.rar (126 K) 下载次数: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C: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现场的项目

网友D:
也算电子凸轮

网友E:
安装一个近接开关 用高速计时器做 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