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 三菱PLC CCLINK通讯模块故障

楼主(2023-06-26):
之前调试的也是三菱Q系列PLC,今天突然遇到这种情况,程序是厂商提供的,只用调试,一共两个通讯模块,一块已经通讯完成了,另外一块站信息都设置好了,一共28个站,但是一直ERR亮红灯,诊断监视一个模块都不通讯,而且显示一共有64个站,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拨码开关没拨?
已经拨过了,两个都是1,另外一个都已经通讯完成了,这个模块出现这种情况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一般通讯线或者接线的问题呗
排查了一遍果然是线接错了,牛逼,谢谢大佬
下载积分:+2(泥腿子菜鸟)

网友C(2023-08-13):
是不是第三方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