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电不能回原点

楼主(2023-06-26):
三菱的PLC控制伺服,程序里面用M8002触发回原点,可是一般第一次送电伺服不动,Y0,Y1没有输出,然后关电,重新送电,就可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伺服还没Ready

网友B:
M8002一开电就运行???你的伺服刚通电都没准备好。

楼主:
是PLC没有输出,然后关了重开就可以了,

网友C:
伺服器系统电子扫描周期过长,没有来得及时响应

楼主:
应该是PLC的问题,

网友D:
等run起来过个两秒在运行看看

楼主:
一样是程序,以前的PLC都可以正常使用。最近的有的可以,大部分不行。

网友E:
可能是PLC电池有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F:
启动或者送电延时几秒后再回原点。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