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6):
trd(SM412,D6000);
IF D6010<>D6002 THEN     D6010:=D6002;
    FOR ii:=0 TO 49 DO
        Chanliang(ii,8):=Chanliang(ii,7);
        Chanliang(ii,7):=Chanliang(ii,6);
        Chanliang(ii,6):=Chanliang(ii,5);
        Chanliang(ii,5):=Chanliang(ii,4);
        Chanliang(ii,4):=Chanliang(ii,3);
        Chanliang(ii,3):=Chanliang(ii,2);
    END_FOR ii;
END_IF;
IF M6007:=TRUE THEN
    Chengxuhao(D800,0):=D800;
    Chengxuhao(D800,1):=D801;
    Chengxuhao(D800,2):=Chengxuhao(D800,1)+1;
END_IF;
//*求和
FOR ii:=0 TO 49 DO
    FOR jj=2 TO 8 DO
        chanliang(ii,9):=chanliang(ii,9)+chanliang(ii,jj)
    END_FOR jj;
END_FOR ii;

IF M401 THEN
    Z0:=Z0+1

    IF Z0>5 THEN
        Z0:=4
    END_IF;
END_IF;
IF M400 THEN
    Z0:=Z0-1;
    IF Z0<=0 THEN
        Z0=0;

    END_IF;
END_IF;
D6008:=Z0*K10;

网友A:
IF M6007:=TRUE THEN  把这改下试试

网友B:
太多语法错误了,肯定是没怎么看手册。
QQ: 2845452345

楼主:
大神,给错误指一下啊,谢谢

网友C:
IF后面是比较。你写个(:=)这是赋值的意思

网友D:
楼主找相关视频好好看看,就不会频繁报错了

网友E:
B站有个老师专门讲这个,讲的很好,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站有个老师专门讲这个,讲的很好,可以去学习一下。

叫什么啊

网友G:
判断用=     赋值:=

网友H:
感觉还是要先看视频学习下再写,这个问题有点多

网友I:
bool AddOK,AddNG,ON=true
short AddDatOK,AddDatNG
short Month,Day,DateStamp
short hour

short zero = 0
int int_zero = 0

int DayShift_ProductOKCount                //白班OK总计数
int DayShift_ProductNGCount                //白班NG总计数
int NightShift_ProductOKCount            //夜班OK总计数
int NightShift_ProductNGCount            //夜班NG总计数
float DayPassRate                        //白班良率
float NightPassRate                        //白班良率

int Recipe_OK,Recipe_NG//配方内的NG/OK数量
short Current_Recipe

char date[6]            //date of string
char str_zero[1] = "0"   //字符'0'
int str_len                 //字符长度

//*******************************************配方系统变量的定义**********************
short Recipe_Selection       //选中配方的编号
short Recipe_Count           //配方大小

short Recipe_Creat = 1  //新增配方记录
short Recipe_Update = 2 //更新所选配方记录
short Recipe_Delete = 3 //删除所选配方记录
//*******************************************配方系统变量的定义**********************

//*******************************************获取HMI时间日期**********************
GetData(Month, "Local HMI", LW, 9021, 1)    //HMI_月
GetData(Day, "Local HMI", LW, 9020, 1)    //HMI_日
GetData(hour, "Local HMI", LW, 9019, 1)    //HMI_时
//*******************************************获取HMI时间日期**********************

GetData(DateStamp, "Local HMI", RW, 1000, 1)    //时间戳
GetData(Recipe_Count,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Count")
if Recipe_Count > 0 then
    Current_Recipe =  Recipe_Count - 1
else
    Current_Recipe = Recipe_Count
end if

GetData(AddOK, "CODESYS V3 (Ethernet)", "Application.Important_GVL.AddOK", 1)
GetData(AddNG, "CODESYS V3 (Ethernet)", "Application.Important_GVL.AddNG", 1)

GetData(AddDatOK, "CODESYS V3 (Ethernet)", "Application.Important_GVL.AddDatOK", 1)
//********************************************************OK开始累加****************************************
if AddOK and AddDatOK >= 0 then

    //*****************************数据 到达上限后删除第一组数据*************************
    if DateStamp <> Day and Recipe_Count >= 31 then
        SetData(zero,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Selection")                 //选中第一个数据
         SetData(Recipe_Delete,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Command")     //删除选中数据
         DELAY(100)
    end if
    //GetData(AddDatOK, "CODESYS V3 (Ethernet)", "Application.Important_GVL.AddDatOK", 1)
    //*****************************根据时间修改当前数据*************************
    if DateStamp == Day and Recipe_Count > 0 then
    SetData(Current_Recipe,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Selection")
    select case hour
        case 0
            G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1")
            Recipe_OK = Recipe_OK + AddDatOK
            S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1")
        break
        case 1
            G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2")
            Recipe_OK = Recipe_OK + AddDatOK
            S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2")
        break
        case 2
            G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3")
            Recipe_OK = Recipe_OK + AddDatOK
            S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3")
        break
        case 3
            G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4")
            Recipe_OK = Recipe_OK + AddDatOK
            S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4")
        break
        case 4
            G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5")
            Recipe_OK = Recipe_OK + AddDatOK
            SetData(Recipe_OK, "Local HMI", RECIPE, "ProduceCount.OK5")
        break

网友J: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K(2023-08-06):
10楼是威纶通的,没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