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EPSON机器人通讯速度

楼主(2023-06-27):
三菱PLC与EPSON机器人通讯,一个交互大概需要100多ms,就是从我写入数据开始计时,然后机器人收到后反馈,到我收到反馈数据计时结束。大概就是100多ms。这个通讯速度算快还是算慢。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信息太少了,啥通信?远程IO还是基于通信指令的数据交互?
远程IO就肯定不太正常了,会影响操作效率的,给机器人一个启动信号,要100ms以后再响应,太慢了
数据交互和通信方式(网口?串口?)、通信速率(9600?)和程序编写方式都有关系的,特别是机器人那边,为通信单独开了并行任务和把通信写到主循环中轮询执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是用于数据交互的话,大部分情况下100ms也够用了吧。。。

网友B:
tcp?你是怎么算出来100ms的,

网友C:
这速度是正常的

网友D:
有延迟是正常的,不过100毫秒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E:
这个速度应该是太慢了,不管是网口还是串口,通迅都是很快的,一般几ms可以接受,不然严重影响PLC的周期时间,是不是从外部看动作,PLC发送信号到机器人开始执行动作,这个之间的时间是100ms吗,机器人接收信号后有没有进行延时,机器人加减速时间是不是设的比较长,或基速比较小,才导致从外部看上去机器人启动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