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台伺服的编码器输出脉冲来控制另一台伺服怎么做

楼主(2023-06-27):
现在需要两台伺服同步动作,网上找到了这个方法,通过一台伺服的编码器输出脉冲来控制另一台伺服以此达到同步动作。但是要具体怎么配置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编码器输出的脉冲要怎么转换成速度、方向脉冲给另一台伺服用。求教

网友A:
首先伺服驱动器手册会有说明哪几个脚位是脉冲输出,找到后把这几个脚位接到另一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设置好参数,如电机旋转方向,电机每圈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刚性等参数。
相信自我!

楼主:
您好,那再请教一下该怎么界限嗯,伺服驱动器输出的脉冲是A+ a- b+ b- z+ z-
这几个脉冲能直接接另一台伺服驱动器吗?驱动器脉冲输入是脉冲PULSE+ PULSE-,方向DIR+ DIR-

网友B:
2楼说的对,但是有个问题,从动的伺服需要设置增益吗?
一般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可以改成AB相,除非是国产特价款

网友C:
这会不会滞后,不能上位机直接控制两个伺服吗?

楼主:
那我还得问问客服看看,因为这个确实是国产的。感谢。伺服增益可能需要调节载重比较大。最重要的是电子齿轮比这个得计算设置一下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但是有个问题,从动的伺服需要设置增益吗?
一般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可以改成AB相,除非是国产特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