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模块ERR红灯常亮

楼主(2023-06-27):
三菱Q系列PLC,MODBUS模块连接一个正泰的数字显示表,八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偶校验,数字表和模块的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了,数字表有报文发出,可以在线监视,但是模块上面ERR一直亮红灯,断开电源重启就不亮,等一会就红灯又亮起,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消除,是模块的参数没有设置对吗?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打三菱客服电话咨询,他们更专业。
相信自我!

网友B:
可以看下报错代码然后发上来
代码在下面,线路检查过没有问题,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可以看下什么代码,我遇到更换远程IO模块后也会ERR报警,但是不影响使用。
我的也是不影响使用就是亮红灯

楼主:
报错是这个代码现在传上来了

网友B:
之前遇到是因为发送太频繁了,你可以发一次停100ms再发第二次这样循环,拉开发送间隔时间
设置多少参数合适?

网友B:
你先设置下一个请求间隔200ms试试看,不行就加长,然后监视定时器加到100,没问题在缩短

网友D:
點選『開關設定』進行內部參數設定
※由於選擇RS485通訊,所以在設定時我們只需設定CH2的參數。(CH1為RS232通訊使用)
※要注意的是,CH1的MODBUS(R)元件分配參數啟動方法要選擇以[使用者設定參數啟動],否則QJ71MB91模塊會有ERROR的狀態出現。
看看是否是上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