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7):
这个凸轮分割器,PLC控制,是不是给一个启动信号,变频器带电机的,然后碰到凸轮零点开关,就停止,然后循环啊?

网友A:
怎么简单的一个机械产物,还需要问吗?你用手盘动一下那个电机轴不就直接了当的看到结果了?

网友B:
是的,上升沿断开一次……需要调整分割片,也就是原点的位置

网友C:
一般就装一个检测,就是检测到就停,转盘正好转到工位处。还有一种装2个检测,第一个检测到后代表转盘已经到工位,可以执行工位动作,同时降低电机的转速,检测到第二个后电机停,这个位置正好是机构未着力的结束位置。等待下次运行。这样下次运行电机一旋转转盘就立马转了,节省运行时间。我有个项目客户为了提升节拍就这样做的,一般可以省0.2秒左右。不过传感器安装位置需要很精准

网友D:
这种靠机械解决得总感觉不太靠谱,挑起来太麻烦,而且通用性不强,还不如弄个带凸轮得PLC,调好了一劳永逸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楼主:
机械的选了这个,我以前都是伺服带转盘,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械的选了这个,我以前都是伺服带转盘,省事

用伺服带转盘是省事,可你知道一个分割器是多少钱?有时候不是省事所决定而是成本决定.

网友E:
实际上变频器(包括小功率单相电机的电子式调速器)普及以后才有凸轮分割器可以任意调整运动/停止时间这么回事,早期由普通电机驱动的凸轮分割器是在设计阶段就要定下来运动/停止时间比例(用的部分齿轮的原理,一段斜槽运动,一段直槽停止,调整斜槽和直槽的比例来调整运动时间在360°输入的占比),而且受机械和电机功率的限制,运动时间还不能太短。然后电机驱动恒速运行,所有的动作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为了可靠性,大部分机构都会采用同一根凸轮轴触发,即使不用凸轮轴做动力,也会用凸轮做触发信号,这种是真正的凸轮机,设计和制造和装配调试难度都非常大,但是一旦稳定下来,主要凸轮没有磨变形,这个机器永远是准的。

后面电子技术发达了,电机可以频繁启停了,干脆转一圈停一下,反正凸轮分割器的原理保证了这个启停在时间上不需要任何精度(停在直槽内就行了),反而方便了电气系统去控制。

另外还有一种高级玩法,理论上也是不停电机,用驱动轴上的编码器做位置触发来控制所有的机构,类似于电子凸轮的玩法,比机械凸轮灵活,但是可靠性也非常好,而且整机速度是绑定在驱动轴上的,只要机构速度跟得上,速度可以做的非常快

楼主:
一套小伺服2000左右,凸轮一套加一个变频器,你不要告诉我很便宜

网友A:
如果你那凸轮一套加一个变频器价格超一套小伺服2000左右,那么你这一套小伺服的工作扭矩就没办法代替凸轮那一套.
还有凸轮分割器还有必要用变频器来做调速吗?

楼主:
项目不是我设计的,转盘出口机械手抓取时间不定时,感觉伺服会好很多,可以等待抓取,然后转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不是我设计的,转盘出口机械手抓取时间不定时,感觉伺服会好很多,可以等待抓取,然后转位。

搞机械设计可不是靠感觉!机械更改有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还得浪费时间(机械加工需要时间),不象电器设计,只要尽力考虑周全,更改只是梯形图的事

网友F:
赞同楼上兄弟看法。我同时和两位机械设计对应过,两位搞机械的岁数加起来都100多了,一天到晚改图纸,可怕的是加工完成的工件还要改。最搞笑的是机械设计的缺陷,要我来用PLC程序弥补。

网友A:
机电自动化是靠机械和电器配合来完成任务,而不是单独靠机械,或者是靠电器来完成,如今的机电早已不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了。
早些年受过不少机械设计的罪,动不动就说这个由电器来控制、由电器来保证精度、由电器来实现。一旦出现问题就推脱电器没控制好、没配合好。现如今碰到这样的机械设计如果也这样说话的,我就直接告诉它,先把机械设计好、加工好、安装组合好、机械动作初步调试好。再来通知我电器如何协作配套。什么三维做好、电脑模拟正常了,这些对我来说多是废话糊弄弱势群体。
一个好的机械设计和一个好的电器设计两人协商决策,这样才会事半功倍、这才是最好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强势欺压另一方,什么事多由弱势一方去承担,一出问题就知道推脱弱
强势的一方认为自己很NB自以为是,最终的结果则是设计不成功、要不就是设备工作状态不理想,半途而废。

牢骚发的有点多!还请多多见谅!请勿砸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