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一打开设置或者项目就重启

楼主(2023-06-27):
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下,win11的系统eplan是2.7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打开软件没问题,只要打开设置或者新建项目或者打开项目就会重启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个项目有问题了,把你存项目的文件改个名字,不让它找到打开,说不定就不报错了。

网友B:
试下其他项目。如果还是重启,准重装吧。